P8B75-V 2.00 不开机CPU复位都出了

楼主(2017-04-30):
P8B75-V 2.00  不开机CPU复位都出了CPU复位都有了
CPU供电有 集显供电没有   P_GFX_PWMA1_10  这是开启把1.7V  P_GFX_BST_20自举12  上下管没短路也没开路是8脚芯片问题吗
刷了BIOS很多次还是不行后面怎么动作不是很清楚

一个点位 一个参考的

网友A:
核显跑过内存之后,CPU进行第一次内存640KB的读写测试完成,读取显卡VBIOS信息之后,那么才会发出SVID_GFX信号再次给电源管理芯片,进而发出核显电压。现在有了CPU复位,还是不走码,重点考虑下CPU到PCH的DMI总线是否存在空焊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显跑过内存之后,CPU进行第一次内存640KB的读写测试完成,读取显卡VBIOS信息之后,那么才会发出SVID_GFX ...

可能性大的话就是桥空焊?
这板子是别人在淘宝卖的    用了30天就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厂家修的好多地方有松香
DMI总线大值对地差不多

网友:
集显也要读VBIOS吗

网友A:
集显不读VBIOS信息如何配置集显功能呢?VBIOS集成在BIOS里面。DMI总线对地阻值如过差不多,那就加焊下桥和座子试试,不行那只能放弃或者换桥来尝试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显不读VBIOS信息如何配置集显功能呢?VBIOS集成在BIOS里面。DMI总线对地阻值如过差不多,那就加焊下桥 ...

你知道华硕BIOS怎么刷吗CAP  格式   要分离?  我看了要删掉一点   不行我试了  无限风扇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华硕BIOS怎么刷吗CAP  格式   要分离?  我看了要删掉一点   不行我试了  无限风扇转一下

前800字节的文件删除掉,保留下来的剩余就是能直接刷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集显不读VBIOS信息如何配置集显功能呢?VBIOS集成在BIOS里面。DMI总线对地阻值如过差不多,那就加焊下桥 ...

跟换cpu要不要重刷主板bios,核显变了。

网友:
换cpu还要刷bios,这个不用吧?
修过的板子,很可能BGA下面补过线,这个量不出来,万用表量是好的,主板却跑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换cpu要不要重刷主板bios,核显变了。

一般相同内核工艺的基本不用换BIOS。除非内核结构改变,比如32nm的SNB的CPU变成22nm的IVY的CPU。

网友:
桥问题多吧。。。

网友(2017-09-26):
楼主请问修好了?,现有款类似的毛病!

网友:
挡什么代码   集显之前的代码正常不

网友:
楼主,期待你的维修下文,你的维修结果就是别人的宝贵资源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期待你的维修下文,你的维修结果就是别人的宝贵资源

网友:
档什么代码?跑过内存没有?这些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