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80lq-cm v 1.0CPU短路

楼主(2017-04-30):
rs780lq-cm  v 1.0CPU短路  CPU假负载装上好多灯不亮  测好几个 贴片电容都是短路的 电容是好多   还有几个电解电容也短路  电容也是好的。

网友A:
上CPU带灯假负载不亮,说明CPU座子到北桥的HT总线存在空敢焊,要么是北桥虚,要么是座子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CPU带灯假负载不亮,说明CPU座子到北桥的HT总线存在空敢焊,要么是北桥虚,要么是座子虚。

要是断线呢

网友:
是在路测试电容短路,摘下来电容却是好的吗?

网友:
CPU处,带假负载短,首先是CPU供电处是不是有短的,一般小的贴片电容容易短。要先处理短的故障,才能继续往下查。

网友A:
断线也是一种情况,只能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线也是一种情况,只能飞线。

我是说也有这种可能性发生,希望楼主排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也有这种可能性发生,希望楼主排除下

那你回楼主啊,回我做什么呢?又不是我修这主板。

网友:
各位老师傅  其实vdimm 短路   把内存北桥 南桥都取下来了  内存供电芯片 贴片电容电阻 也都去啦  还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