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CH桥电压1.05v偏高 锁相环供电1.8V 电压偏高维修

楼主(2017-04-30):
第一次发帖 有不对的地方 望多多指教

p8h61-m lx3  rev:1.0

故障:上电 00 (tl460s plus诊断卡 lpc口) 不跑码  量电  内存电压1.5v ok

pch桥供电s极输出 1.5v 不对  顺手量了下 锁相环供电1.8v  实际测量时3.2v 不对

实际主板中的截图
查找G极相连接 元件

pu10 是运放324    先把运放换掉 ok
上电测试声卡网卡 ok     顺手摸了下pch 发烫厉害 赶紧量电压 1。5v  关机  正常是1.05v 因为他也是连接到运放324的 以为换完 一起也好了 没想到 !!      看图 他是连接运放1脚的
万用表测量 一脚有10v 电压 。。。   因为运放324 123脚 是相连的 查正向3脚  相连的电阻    3vsb  实际测量 2.5v  不对  看图纸 他是一个10k的电阻 拆下测量了下 是 6.3k   更换此电阻 ok  已修复  pch桥电压恢复1.05v

附上bios    绝对可用 支持22nm

p8h61-m lx3 rev10.zip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   打开的点位图?

网友:
这问题秒杀。楼主发滴有难度有经验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   打开的点位图?

华硕 账号密码  登录浏览器网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 账号密码  登录浏览器网页

66666666666666666 账号多少钱?  这个http://pcbrepair.asus.com.tw/Default.asp  网址吗?

网友:
挺详细的,学习啦!支持分享!

网友:
不错,有点位图就是方便 。

网友:
你这个是在线点位图吧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