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Z460插电0.024不触发 触发排针17.86V板号:LA-5751P的维修

楼主(2017-04-30):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Z460,故障现象插电0.024,按触发没反应不触发。拆机测量各各电感发现没有3V/5V,SW1触发排针电压竞然高达17.86V。看样子故障比较难修哦先不去管SW1,先从简单入手修理没有3V/5V,说不定把3V/5V待机电压修出来就好了呢?查图纸是由待机芯片PU2 TPS51427(图纸标ISL6237IRZ)集成块控制,测得数据如下:
6脚VIN=B+供电:13.05V(正常19V)
3脚VCC供电:0V(正常5V)
7脚LDO/19脚PVCC供电:0V(正常5V)

4脚EN_LDO开启:10.27V
14脚EN1 3.3V开启:0.04V(正常4.73V)
27脚EN2 5V开启:0V(正常1.99V)

从以上数据看很多电压都不正常,果断更换一片全新TPS51427,插电电流变为0.009,3V/5V待机电压出来了。测SW1触发排针竞然从17.86V变为5.1V正常了。以为故障修复了按触发开关电流升到0.011后5秒掉回0.009能在次开机从复,电源指示灯也5秒亮灭。看来故障有所改变变为触发掉电,经过测量各各电感各各节点没发现没有短路现象而且CPU内存桥供电都没有出来它们都是+3VS+5VS转换过来的,而+3VS+5VS是由EC 116脚SUSP#控制的,转去修EC U13 KB926QFA测得数据如下:
9\22\33\96\111\125脚供电:3.3V
122脚XCLK1 EC时钟:1.46V 有波
123脚XCLK0 EC时钟:1.56V 有波
37脚EC_RST# EC复位:3.3V

16脚LID_SW#休眠开关:3.3V
127脚ACIN 外接电源好:3.18V
100脚EC_RSMRST# EC准备好:0V(按触发后为3.3V)

32脚ON\OFF#触发排针:3.3-0-3.3V
117脚PBTN_OUT#  EC-南桥:3.3-0-3.3V
6脚SLP_S3# 南桥-EC:0V(正常0-3.3V)
116脚SUSP#:0V(正常0-3.3V)
102脚EC_ON:3.3V

从以上数据看,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按触发后也能发出3.3V RSMRST#给南桥,但是南桥没发出SLP_S3#给EC,为什么没发出呢?查看万能的论坛,有的说:1:EC损坏、2:EC BIOS损坏、3:EC 待机条件不够、4:南桥坏、5:南桥待机条件不够。先从简单的入手吧,EC的待机条件我已经查了,现在查南桥待机条件,当查到南桥+RTCVCC电池供电时只有2.8V有点偏低,于是更换一个全新电池。插电按触发开关,奇迹出现了,电流一路升到1.432,亮机了,这时测SLP_S3#升为3.3V、SUSP#升为3.3V,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z460 g460 暂时没遇到过BIOS电池没电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A:
开关针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吧,这个INTEL的还真是没有遇见这个BIOS电池低那么一点引起的开机,这个应该是保护了,电池放电之后正常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会因为电池电压低而导致不开机  应该是电池保护  把原有的电池拆下在装上也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其实是   放点好的

网友:
迅维出版的《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里说了,仁宝的开机针在没有触发前适配器模式下为17V左右,电池模式下为10V左右

网友:
2.8的电压不低啊是不是放一下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吧,这个INTEL的还真是没有遇见这个BIOS电池低那么一点引起的开机,这个应该是保护 ...

谢谢您的提醒,可能像您说的是电池保护,以后在遇到这种情况先放电看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