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独显不工作 是不是不影响开机

楼主(2017-04-30):
RT~~~一个进水器  最后修好发现只有集成显卡  没独显!当然 BIOS肯定刷过了 因为论坛有案例说 升级过BIOS导致系统下面不认独显 也没有独显硬件提示!这下就不好区别方向了!现在独显供电  复位 时钟都OK!  背面进水那面显卡位置所有电阻 电容都打过值  测过电压都OK!独显的总线 不知道是不是要到进系统才能抓到波形 刚开机是不是抓不到的?BIOS 刷过好几个 TB 买过出厂的原始BIOS 一个样子!

如果说独显不工作还能开机的话 说明这个机器改集成显卡 只要不让独显工作就OK了!如果说BIOS导致的  有什么办法解决  请教论坛的兄弟们!

网友:
有的机器不影响

网友:
集显供电去掉试一试

网友A:
如果没进水之前独显能正常用,进水腐蚀的地方详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进水之前独显能正常用,进水腐蚀的地方详细检查。

应该是好的 !进水位置都查过了!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刷BIOS导致的!如果不是BIOS 就是桥  桥我也换过了

网友:
有没有哪个兄弟最近在修这个  传个BIOS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修好的机子备份下来的,你对一下版号再下吧。

版号 都是一样的  我的是710的显卡  你这个BIOS 是630 还是710的显卡?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