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60加电不开机维修 维修新大陆 原创

楼主(2017-04-30):
今天来一台c260一体机纯白色 成色非常不错 说下故障开机电流0.2不开机于是拆出板子 是全集成的只有一个cpu版号是la-b001p拆机后首先测的bios的第一脚又瞬间的一次很明显的波形我认为该机器跑马的了但是没跑全,于是我测内存的202   200脚都没有波形一般内存的总线会接到一个n沟道的复合管,于是跳出电路图 追查这两个信号,为什么要追查这两个信号呢因为此机器没跑完吗,看看是不是此总线有问题,,如果此总线有问题会造成跑马不全当内存,追查此两个信号没有接n沟道的双管却接到了u41 是一个芯片  202  200分别接到了u41d的5   6  脚再抓这两个信号的波形,这次再u41上抓还是一个样 说明没有内存跟u41之间没有断线,于是再测u41的3   4  pin却测出了此波形 这就奇怪了 3  4pin有波形为什么5   6 pin没有波形呢  很明显u41有问题,测得u41的开启供电都正常  应该是他坏了,算了直接不管了 看图 直接直连然后测BIOS第一脚波形发现已经有持续的波形了   但是再重复的跑一个吗, 接屏测机果然没有亮机啊 ,  算了刷个BIOS吧,吹下BIOS后编程器竟然不认这个芯片,这不对啊  华邦的芯片我的编程器是认得啊,,算了不认就不认吧换个华邦的刷刷上后竟然不跑吗而且电流也低了0.17  这是怎么回事换上原来的跑马   换上我的就不跑  换了好几个都不跑,难道这个机器还没有办法刷BIOS吗,跳出电路图看这个BIOS (发现重点没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原创了)BIOS的供电竟然是个1.8v  我说我的编程器怎么不认呢,必须的改一下啊 因为咱们的BIOS都是3v供电的啊,,这才知道换上我的BIOS为什么不跑吗,,于是把BIOS的供电改成三伏 BIOS第三脚改成3v上拉,把1.8v给他都断开 (因为此机器是修好后发帖,当时直接把3v飞到BIOS上第八角,亮机了  但是所有的usb口都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3v跟1.8v连一起了,所以必须把1.8v断开)上图 到此加电试机器已经修复了(说明一点如果这时候册BIOS第一脚波形,是测不出来的,因为BIOS的1256脚是通过一个排阻直接到cpu而咱们只是改的BIOS的供电,BIOS的1256脚没给她上拉3v  实际电压还是1.8v  而咱又是给他换的普通BIOS芯片,1256脚电压有点低,如果再用示波器点一脚测波形的话会有干扰,所以就不跑吗了,)这个机器的BIOS芯片是低功耗的,没有用传统的3v供电的BIOS,所以我感觉这应该是我的一个原创把大神们加分吧,争取一板一本一贴一分享  稍后附上 bios    图纸

网友:
不知道为啥BIOS  跟亮机图发不上来  提示上传失败  什么情况   图纸也发不上来  只能有空发了

网友:
图太多了 不能发了吧

网友A:
0.9V对于之前,应当算是高了,但对于改后,0.9V就是低了,,所以会不会不稳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0.9V对于之前,应当算是高了,但对于改后,0.9V就是低了,,所以会不会不稳定呀,,,

什么零点九?

网友B:
好复杂啊,最后有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啊,最后有没有修好

修好了 啊   确实复杂了点  让我们知道了bios芯片也有低功耗的了

网友:
头一回见1.8供电的BIOS,学习了以后测到这个电压就不用走弯路了谢谢楼主分享加分了

网友C:
RT809的编程器支持1.8V供电的BIOS芯片的

网友D:
那以后碰到这样的BIOS,不是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以后碰到这样的BIOS,不是很麻烦了

不麻烦啊  我这不是改的

网友E:
这示波器和我的一模一样 东莞产的 还不错。

网友F:
BIOS芯片供电是1.8V的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示波器和我的一模一样 东莞产的 还不错。

哈哈 你得看重点 啊  不要光看示波器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芯片供电是1.8V的 长见识了

嗯嗯 要是没有电路图直接修不出来啊

网友:
BIOS芯片供电是1.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9的编程器支持1.8V供电的BIOS芯片的

直接装上刷就可以了吗?用RT80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