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进系统道屏请师傅们指导

楼主(2017-04-30):
开机不出现花屏,进到欢迎界面有3道左右,进系统花一半,花屏还会随鼠标一起跳动,在没花的一半点右键,花屏的一边想是折射也有,用集成显卡一点问题没有,独立显卡换过了,显存每个都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问题一样,望师傅们指导

网友: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吧,之前遇到一个宏碁的本子,具体型号忘了,集显的 进桌面就鬼影花屏,换了好多个系统都不行,官网的驱动也打了还是不行,就那售后去了让售后给装个系统,就好了,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驱动有问题。

网友:
就 没试过 换驱动看看么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台式机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官网下了一个驱动没问题了

网友A:
你这个现象,我在DELL N5010机器上遇到过两回,0772000显卡,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现象,我在DELL N5010机器上遇到过两回,0772000显卡,换了就好了。

驱动要先排除掉,建议是装纯净版的系统再打官网驱动,先集显后独显

网友:
拍个图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刷BIOS,详细栓查独显的供电。

网友:
排除软件 重点查显卡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换独显IC试试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显卡驱动最后再打试试看。

网友:
先确定是集显这样还是独显这样才能有思路

网友:
查显卡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外接也一样吗?先要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兄弟换过U没,这问题碰到过。。。换U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显卡的晶振

网友:
好像没有办法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一样的,反正就是显卡,显存,驱动,供电,先易后难的依次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