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5S 不触发动作小到加电不显掉电已解决 送BIOS

楼主(2017-04-30):
机器型号:未来人类 T5S
主板板号:6-71-P6500-D03
故障现象:待机000触发002掉电
维修过程:初步断定是二极电压的问题,拆机先,没拆过,表示为一修机,拆出主板后通电测有3.3V.无5V,按下开关还是无5V,打5V电感阻值不短路,有可能5V二极电压后极短路,根据板号论坛找来图纸打开找到U12 PIN13 14对地,上烧鸡大法宝,U1处C6发烫, 拆C6后不短路,换掉电容再次通电仍然无5V,按下开关有5V,原来这机触发后才出5V的,虽然可触发上电但电流停在0.3,几秒后掉电,测PL7,PL9和CPU供电无电压, 测条件 EN来自南桥,难道是南桥出问题,风枪加热南桥无果,无头绪时突然想到U12,这种芯片有两组输出 ,找U12一测PIN8 PIN9无电压,无EN2再看U11情况一样,也无EN2 查EN2 矛头仍然指向南桥,但仍然不太敢动,又找时序未遂,只好破釜沉舟干南桥了, 干完后冷却好上电一看电流应该OK了,接屏果然。
BIOS来了

 会员1432886300鑫豆2024-3-3 23:24
 会员6866062元2023-1-10 19:50
 会员1631022元2022-12-18 13:07
 会员5327842元2022-12-7 16:40

网友:
思路很清楚!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现在的机器南桥虚焊的真多。老司机666

网友A:
现在的 hm55  hm65  这类  南桥芯片 修的还是比较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 hm55  hm65  这类  南桥芯片 修的还是比较多了

这个不是HM65 这四代I7的U,南桥是小个头的,,以前修到过,这次修又忘记看型号了

网友C:
本来以为四代南桥会好很多,没想到还是有那么多坏的,。

网友:
学习了。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HM65 这四代I7的U,南桥是小个头的,,以前修到过,这次修又忘记看型号了

SR17E  南桥  比较易坏品种吧

网友:
四代的桥在这种高端机上也这么容易坏,真的是不耐用啊

网友:
虚汗了啊,,一修多故障还是少见的

网友D:
看帖的不少 加分的很少

网友:
思路清晰  厉害了

网友:
加焊好的  可能会有返修哈

网友:
这种是不是usb烧了南桥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看电流判断准确!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这桥是SR17E吧? 加焊很容易返修哦

网友E:
大神问下为什么你会找U12呢
新手求解

网友F:
换的桥还是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以为四代南桥会好很多,没想到还是有那么多坏的,。

不坏都快没饭吃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问下为什么你会找U12呢
新手求解

因为U12 U11是二极电压转换芯片,正好这种是转换两组电压的,少出来一组都不行的所以找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的桥还是加焊的?

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帖的不少 加分的很少

可能觉得没技术含量,也可能觉得加分很麻烦

网友:
修的不错噢,前几天也修了太未来人来  没5V,5V的开启转换管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是换了南桥还是重植?

网友:
这种小桥爱坏

网友:
这种南桥发热量大,爱坏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这种机器少,值得收藏。。。

网友:
蓝天设计的板子,这种桥很容易挂掉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思路好清晰。

网友:
思路清楚  大师

网友G:
前几天碰见一台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机器,机器不显示,电压0.3多A,那时候也要下班了,客户说当晚就要给他,由于是高配置的机器,显卡很少坏,客户懂点皮毛,又很啰嗦,老是说是显卡坏了,让换显卡, 那时候直接跟客户说,我们要下班了,要么机器留下来,明天给你看,要么就拿回去,对于这种啰嗦的,不赚也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碰见一台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机器,机器不显示,电压0.3多A,那时候也要下班了,客户说当晚就要给他,由 ...

他要换就换,我们只管换不管行不行看他同意不同意

网友:
我会告诉你4代桥基本上都是有铅的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南桥虚焊的真多

网友:
哈哈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加分

网友:
修好本 了 技术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他要换就换,我们只管换不管行不行看他同意不同意

问题是我们这边商场是统一关门的,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客户让修好给他,新款也没有哪种显卡芯片,而且看电压明显不是显卡问题,他老说,又啰嗦的,而且报价修不会超过350,他还不舍得花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我们这边商场是统一关门的,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客户让修好给他,新款也没有哪种显卡芯片,而且看电 ...

这种显卡买来应该200左右了吧,350谁搞呢,直接拆都不要拆了,即便真是显卡的问题得换显卡那收费也不能低于500,因为显卡贵,风险太大

网友H:
未来人类是那个厂家,一直傻傻搞不错,又什么机械师

网友I:
为啥我碰到的都是南桥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未来人类是那个厂家,一直傻傻搞不错,又什么机械师

未来人类好像是神舟的,机械师是海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啥我碰到的都是南桥短路的

短路的我也有碰到哦,也要看情况,一般进水,或者外围短路南桥才会短路

网友J:
楼主风扇加热南桥,无解?打错字?

网友:
这个技术难度可以呀

网友:
不错,学习了,看了贴是要的加分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风扇加热南桥,无解?打错字?

不好意思,是风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卡买来应该200左右了吧,350谁搞呢,直接拆都不要拆了,即便真是显卡的问题得换显卡那收费也不能 ...

就是因为看电流不是显卡问题,所以修主板大概报个价格,接受在修,这边维修板,收不起价格哦

网友:
高手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因为看电流不是显卡问题,所以修主板大概报个价格,接受在修,这边维修板,收不起价格哦

嗯  都一样,同行的收不高,不过要是散户那就看情况了

网友:
技术很扎实稳定

网友:
请收下我的膝盖,,,谢谢分享

网友:
你说的干 是换 还是植株

网友:
只是加焊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