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进系统道屏请师傅们指导

楼主(2017-04-30):
开机不出现花屏,进到欢迎界面有3道左右,进系统花一半,花屏还会随鼠标一起跳动,在没花的一半点右键,花屏的一边想是折射也有,用集成显卡一点问题没有,独立显卡换过了,显存每个都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问题一样,望师傅们指导

网友A:
我遇到过DELL 的机器 过了欢迎界面就花屏 灰白的那种 和你的有点类似只要卸载掉独显驱动就OK 。 后来下载官方驱动好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独立显卡驱动有问题。。。。之前华硕装过一台电脑。驱动用的是万能驱动。。安装后打开界面全是慢动作。。。后来到官网下载官网驱动后好用了

网友:
打官方的独显驱动

网友:
这问题还是个人觉得还是显存有问题,仔细检查显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DELL 的机器 过了欢迎界面就花屏 灰白的那种 和你的有点类似只要卸载掉独显驱动就OK 。 后来下载官 ...

真是驱动问题,小问题换显卡,换显存,就没想到换系统,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驱动问题,小问题换显卡,换显存,就没想到换系统,谢谢师傅

没事 都是同行 修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