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4E没有vgfx_core电压

楼主(2017-04-30):
vgfx_core电压电感打值正常,为470多,没有装cpu上电,测量vgfx_core为0.07V左右,请问有没有谁知道vgfx_core多少伏,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谢谢

网友A:
0.45或0.9   过内存自检后 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5或0.9   过内存自检后 产生

谢谢,没有装cpu和内存,装上后测到0.4以上,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