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跪求各位大神爱普生L1800清零!

楼主(2017-04-30):
跪求各位大神爱普生L1800清零方法,网上下载下来的清零软件都不能用哪个大神有的发一个跪求。。。!!!1

网友:
非常急急急  那个大神给帮助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淘宝上买一个同。。。保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淘宝上买一个同。。。保可以用的

去买了谢谢你   可以用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打印会重影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买了谢谢你   可以用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打印会重影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头有堵的,,,,清头,,

网友:
爱普生有一部分机器在网上是找不到免费的清零软件的。软件都绑定了电脑或者机器。所以只有上淘宝买。不过一般也不贵

网友:
去马云家买吧,网上下的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