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过不了内存

楼主(2017-04-30):
上电,跑码 DD CC  C0 C1然后再次DD CC C0 C1然后停3秒掉电,然后自动又重启一直的重复,明显的过不了内存,先换内存不行,换CPU不行,然后测内存条件,118脚3.3V 236脚3.3V 120跟0.7V 238脚3.3V供电条件都正常了,好吧,打118脚跟238脚对地阻值325两个是一致的,也是没问题的,晕了晕了,这什么情况?好吧,想到BIOS了,把两个BIOS对调,症状一样,好吧,两个取下来都刷了,还是一样问题,我服了气了,换晶振问题一样,最后只能加焊北桥了,问题一样!!!!!IO跟网卡也会引起过不了内存的,好吧,换IO问题一样,取网卡,问题一样!!!NND,很生气,搞了上午,房租都亏进去了,直接把丢垃圾桶里。凭经验肯定是南桥有问题了,这比G41的板,南桥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真服了。不搞了。

补充内容 (2017-5-1 11:23):
测到内存168脚内存复位不出,这个信号是北桥发出的,北桥的DRAM_PG1.5V正常,DDR3_VREF1.5V正常,北桥加焊过,这个信号还是不出,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北桥坏了?飞线1.5V到168脚后1.5V有了,可是跑码一样的

网友:
什么都搞了,还是不行,,那请大请分析分析啊!!

网友:
那就加吹南桥吧,,有可能是断线。

网友:
这块板放弃怪可惜的,这么多地方都换了还差再换几个吗?将问题查出来来了,就是赔钱也给以后积累经验啊!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的话,走码,先看看报警不,再就是刷BIOS,找的 BIOS 版本一定要对应。

网友A:
一个是DRAM_PG信号,一个是DDR_VREF电压。都是给G41北桥用。目的就是为了给G41内部的DDR3内存控制工作用,这2个信号你查了没有?北桥内存控制器如果不工作,那自然无法过内存。775板子判断北桥内存控制有无工作,直接量168脚复位有没有1.5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即可。
另外,因为775CPU的外频和内存频率比,如果外频设定过高,有些CPU虽然可以走码,但内存因为频率和CPU外频比率联动的关系,可能内存频率很高。比如明明是1066的时序条件,偏偏给你上到了1333甚至更高的频率,那内存自然也无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DRAM_PG信号,一个是DDR_VREF电压。都是给G41北桥用。目的就是为了给G41内部的DDR3内存控制工作用 ...

分析的精彩

网友:
没确定故障点,乱换芯片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做BGA,PCB是有寿命的,高温加热次数厂家保证为3次,生产流程就用了2次,若是产线不良品,产线维修BGA又是一次,RMA返修预留一次,当然这个RMA返修率是不高的,所以一般维修也就一次机会了,而且这都是指严格按标准流程来做BGA。若是业余条件做BGA,一次就挂PCB的几率高很多。
另外:轩辕思天分析得很不错。
补充一些思路,总线阻值都比对过没?mem_clk 查过没?内存的参考电压,不光北桥有,内存槽那里也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DRAM_PG信号,一个是DDR_VREF电压。都是给G41北桥用。目的就是为了给G41内部的DDR3内存控制工作用 ...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A:
虎子最近很少露面,在学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DRAM_PG信号,一个是DDR_VREF电压。都是给G41北桥用。目的就是为了给G41内部的DDR3内存控制工作用 ...

刚测了下确实168脚内存无复位,可是DDR_VREF1.5V正常,飞1.5V到168脚后168脚有了1.5V可是还是过不了内存,北桥有加焊过,难道是北桥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DRAM_PG信号,一个是DDR_VREF电压。都是给G41北桥用。目的就是为了给G41内部的DDR3内存控制工作用 ...

而且你说的DRAM_PG我测了1.5V正常,DDR_VREF测试也正常,可是168脚内存复位就是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测了下确实168脚内存无复位,可是DDR_VREF1.5V正常,飞1.5V到168脚后168脚有了1.5V可是还是过不了内存 ...

给北桥的内存基准信号是内存电压经过2个1K电阻分压得到0.75V左右。任何DDR3内存控制器,都需要DRAM+PG和DRAM_VREF电压。无论是Intel还是AMD。这板子,可能原来就是个很简单的故障,就这么被你瞎JB搞费了。82801GB的南桥是爱坏,但南桥影响到内存的就一个I2C(SMBUS总线,)并且不仅仅是内存,I2C链接到很多设备,包括PCI-E设备,网卡,时钟,PCI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说的DRAM_PG我测了1.5V正常,DDR_VREF测试也正常,可是168脚内存复位就是不出

另外你168脚飞1.5V有什么用?内存控制器不工作,你飞电压过来有什么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虎子最近很少露面,在学车吗?

嗯,是啊 天天风吹日晒 雨林

网友:
有点时候忽略了最基本问题,看看内存座是不是好的,有一次我碰到过此现象,有一个PIN针不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是啊 天天风吹日晒 雨林

慢慢来,过了之后就好了,学车就这样,很累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过了之后就好了,学车就这样,很累人。

对啊 不仅如此 还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 不仅如此 还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是没办法的,我当初学的时候也这样,天天磨磨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