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官网下的BIOS CAP怎么刷

楼主(2017-04-30):
华硕官网下的BIOS  CAP怎么刷
谁能教下  是要改BIOS还是要怎么弄
刷完会无限风扇转一下停   在转下停
谁能给教程  连接也行

网友A:
把前面800字节去掉就行,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800,以前用WINHEX改过。原理就是去掉前面800字节。(另:单位是字节也不太清楚,东西太多,我都是需要用时再去查)
后来发现希而特编程可以直接改,你如果用希而特,就是这样刷:

网友:
这个就需要用到bios的修改与合成了,需要学习bios的分离与合成才可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前面800字节去掉就行,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800,以前用WINHEX改过。原理就是去掉前面800字节。(另:单 ...

我用的是RT809H

网友:
下个转换器,转换成ROM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7-11-17):
就是这个方法,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18-02-05):
填800刷成功的路过,,谢谢好心人、。。。

网友B(2019-12-20):
P8H61-M LX R2.0        填写800刷上OK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B:
P8H61-M LX R2.0        填写800刷上OK

你也用的西尔特的吗

网友(2021-02-03):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2580392777
在淘宝买的,38元的编程器可以直接刷CAP格式 不用改,速度也超快的,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