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 不触发。亮绿灯 装电池能 充电

楼主(2017-04-30):
机器接来先客户沟通。  客户表示 只换过电池。。  用了一段时间后  放置了半年再开开不起来了。 因为是隔壁电脑店朋友介绍。那首先排除了。人为损坏的前提。 那心里有点底了。拆机 发现无任何人为维修的痕迹。。 先拆板  不操作。大家都懂。。不然小问题还怎么收费。。 简单的测试各测试点保证无短路。装电源小板 绿灯亮待机0.04发现不自动触发。。因为苹果新款的都是默认不装电池 自动触发。。但是老款是不能自动触发的不确定。。 然后找来点位图  版号是820-3024-B   右边第四脚是ON/OFF 开关脚测试有3.3V  镊子强行触发没用 基本判定是不触发。。 通电测量 3.3V 5V  3.42V 8.4V   蒙蔽的是 L7330电感 居然有1.5V   首先自己是三脚猫功夫。。 记性不太好。苹果修的多但是修过了 就忘记了。理论一般。。需要现学现卖~  但是勉强记得1.5V 电压不应该是待机时有的。。那就先不忙修了。看看论坛上有没同问题 同情况。。 东找西找没找到 可以参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苹果除了通病和进水以外 其他损坏的其实不多。。没办法 自己没有这个图纸 下吧。。只能老老实实按苹果的时序维修了。。这里不得不大赞苹果图纸。。 每一步都标注了。赞一个! 上电0.02 0.04要么后级有短路要么缺电压 要么工作条件不满足吧。。但是想起来有一片料板 可以上电 不显示的。。对照发现一样的主板。。  正好可以对比维修了。。 料板上电发现是插电源自动触发。 。强制关机后发现问题。待机0。02时 这个主板只有3.42V 3.34 8.4V  没有5V 和1.5V 需要维修的板缺多了 5V和1.5V 那理论来说  需要维修的板子应该是已经触发了?多次拔掉电源测试 确认是0.04时待机是已经触发了。   感觉我这个三脚猫看到曙光了。。因为既然触发了。那么维修难度不是降低了么只有后级短路或者缺工作条件居多吧。  因为苹果有详细的步骤。。  跳着测试吧 真让我1-20一步一步来 烦~因为已经有1.5V和 5V 那先从1.5V 往回测     也是运气好。   因为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2336369\QQ\WinTemp\RichOle\_)W({7QW~OP3}RY193GXG(2.png再14步就发现问题了。 PP5V_S0_FET  这个电压发出。  这个电压是PP5V_S3_REG 通过Q7860  转换出来的。。 感觉一下子 之前1个多小时的磨难要结束了   根据Q7860 需要工作 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了  PP5V_S0_FET 和P5VS0_EN 有电压    因为有点位图 点点点。。    一步到位 都不需要自己再去费心费里找  最终发现是R7978 电阻 没有了。。  没错 就是没有了。。 其实很简单 但是也废了1个多小时。才搞定。。三脚猫就只有这样的水平 现在日子好难混!

网友:
赞一个,能修好就可以,还能在修的过程中学到东西,得钱又得知识,多化算

网友:
好东西,以后修道可以好好借鉴下

网友:
应该 是进水了吧……。

网友:
三脚猫的功夫还是修好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技术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修好就可以,在维修的过程中还能积累苹果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