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Pad G40-7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4-30):
                                      Lenovo IdeaPad G40-70进水维修
机器型号:Lenovo IdeaPad G40-70
主板板号:NM A271
版本:REV:1.0
故障现象:同行送修不知道是么故障,一问三不知,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01猛跳到0.280可调电源过流指示灯忽闪。
猜测应该是有短路了。迅速拆开机器一看进水。
这IO带程序,别挂就行,(心里捣鼓这先给它洗白白再说把)

全板清理过一边后,上电,发现故障一样,不会IO挂了把,先量量公共点发现对地为0,烧机伺候。片刻发现敌情。

电容短路了,拆完打值恢复正常,再次上电待机电流恢复正常。

一直担心IO挂了,运气好,按开关电流欢快的跳了上去亮机。
维修结束,欢迎拍砖加分。

网友A:
编辑到后面没有图片结果出来一大堆,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到后面没有图片结果出来一大堆,真是醉了。

你自己传这么多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到后面没有图片结果出来一大堆,真是醉了。

自己重新编辑重新插入图片吧。
服了。

网友:
這突...?重排不

网友:
今天终于排版成功了。:lol:lol

网友:
排版好了,去捧场去把

网友:
挺好挺好的

网友:
看着是不是特别简单。一看就懂。

网友B:
真是高手,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高手,膜拜

高手你好,高手再见!!!

网友:
这有啥好学的,不景气,建议你去搞修飞机大炮核潜艇之类的,有技术性

网友C:
月饼老师都出来了

网友D:
这主板是哪家代工的?板号命名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是哪家代工的?板号命名好奇怪

r仁宝 啊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月饼老师都出来了

嘿嘿。。。

网友:
拆了之后不补件吗?

网友:
EC没挂是亮点

网友:
错,亮机才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