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6l掉电

楼主(2017-04-30):
Dell pp26l
故障;开机跑0.43 停一会儿,然后掉电,再自动重启,如此不断循环
掉电故障一般是后级短路或缺电,首先查短路,找不到有短路的地方,上电的时候,发觉所有的电压也出来了,
于是刷刷bios,依然
上论坛找故障,很多都是3.3valw转3.3vrun出问题,但我的这个正常,不是这里问题,
有一个案例是说pu9芯片下一个电阻去掉就可以了,没有说原因 没有图片,电阻的号码也是错的
于是还是一步步来,掉电还有就是某个电压不正常,出不了PG信号,也会导致掉电,于是一个个电压查,查到pu9控制的1.5v  1.05v电压有点高,是不是就是这里出问题,于是查pu9 PG输出,低电平不正常,加焊pu9 PG还是低电平

一路路查,1.5v_RUN_pwrgd是通过r504汇总到pg,u9一路路往上排查,估计就是这一路拉低了Pg,于是找到r504(就是在pu9下面),去掉该电阻,上电测试,顺利跑码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