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ga ex58 extreme有复位 不跑码

楼主(2017-04-30):
这样的板子 有什么维修思路不  真的好烦啊 求助求助 大神讲讲 这样的主版接下来查什么  步骤详细一些谢谢了

网友:
X58要跑码,条件还真不少,首先光CPU需要的PG就3个,CPU_PG,VTT_PG,DRAM_PG。时钟信号2组,一个是QPI总线时钟,一个是主时钟。然后CPU复位肯定得有,最后还要个检测QPI总线是否作用的一个信号。这仅仅是CPU部分,当然还有北桥的测试信号,南桥的部分信号等等。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