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X换屏键盘乱码不管用不要动别的来看看!

楼主(2017-04-30):
三星355V4X 换屏键盘不好用千万别动别的!我走了好多弯路教训贡献给大家!我换ec   键盘 ,!其实那都不要动,坏屏一定留下把上边的码片直接对调或者备份出来写到新屏的码片里,放心大胆的干就行绝对没问题,我自己亲测过了弯路也把我害苦了!早点搜索相关帖子好了,总之还是太自信了朋友们把我顶起来。

网友:
先进来占个席梦思 沙发楼下接住了!!!!

网友:
好的经验,加分了

网友:
老司机都知道

网友:
换的新屏码片没有换过去会乱码?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加分

网友:
屏码片还能导致键盘出问题。。

网友:
三星的机器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三星戴尔还有联想的几款机型都要写码片

网友:
三星的机器确实有时候让人郁闷。前二天还有遇到一台 I3二代的机器。居然不能用USB引导装系统的。上家说主板坏了。 但是用光盘装好系统后,一切都是正常的。BIOS怎么设置都不行。就是不能引导。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2017-07-10):
好多年前的问题了,谁都有第一次,保证让你刻骨铭心。

网友:
屏幕导致键盘乱码的没试过,bios造成乱码的就有!

网友:
老司机都知道老司机都知道    三星的机器确实有时候让人郁闷

网友:
换屏会导致这个问题,真的是学习了,新手都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