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盈通AN78S主板,触发不亮屏

楼主(2017-04-30):
一块盈通AN78S主板,触发不亮屏。习惯性插拔下内存条,任然不亮,内存条是好的。量下内存SPD238脚有3.3V,量各大供电正常,只桥供电0.3v左右,驱动芯片W83321G正常,下管击穿。从坏板上拆个下管装上,再次触发亮机。

网友A:
下管击穿,击穿不就对地短路了吗?难道还能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击穿,击穿不就对地短路了吗?难道还能上电?

还没完全击穿,有0.3v

网友:
楼主修台板技术可以,加分了

网友:
只桥供电0.3v 不是桥供电 你那管子不是穿了 。二是导通不良吧

网友:
是导通不良吧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下管击穿不会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