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60-12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7-04-30):
s-360-12开关电源,输出12V,360W,30A.接上电源,量输出电压1.7V,怎么低这么多。迅速拆开量开关管正常,控制芯片KA7500B也没问题,接着查主变压器初级一电容C5击穿短路,拿钳子夹掉,重新接上电源,输出14.6V.调可调电阻。输出12V即可。

ss456er12004 -2

网友A:
楼主配上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配上图就好了.....

是的 没有图不直观

网友B:
没有图片
没有维修具体分析过程
没有故障元件具体所在电路
想按这样的新手也学习不到东西呀

网友C:
找不到电路图,找个相近的,元件对不上号,所以没上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电路图,找个相近的,元件对不上号,所以没上图了

有图片可以直观点
故障元件位置的图
新手可以学习下的
文字描述的帖 含金量比较低

网友:
发个图看下,那样比较直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片
没有维修具体分析过程
没有故障元件具体所在电路

支持,很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很有道理........

按觉的 发帖 应该有维修过程 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觉的 发帖 应该有维修过程 好点

没有过程,无法学习.............

网友D:
无图无真相,说不清道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过程,无法学习.............

是的
就是说这帖子 价值低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无图无真相,说不清道不明。

是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就是说这帖子 价值低点

你的回帖就很有特点,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可以继续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回帖就很有特点,学习了..........

按也是新手 说下按自己的看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继续补充...............

楼主不会了吧
都修好了 还补充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了吧
都修好了 还补充什么呢

错过了一次学习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过了一次学习的机会......

是的 学习不到东西了

网友:
电容击穿会造成电压变低

网友:
既然大家要我发图,那就发个吧,给我加分就是了

网友:
图在这里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6529232

网友E:
发个图看下,那样比较直接
22楼有链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个图看下,那样比较直接
22楼有链接。。。。

网友:
没有图片只有文字,要是有图片那更直观,也更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