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液晶显示器一波三折的维修

楼主(2017-04-30):
    客户送来这个显示器是KTC,型号:W2010S。显示器故障是插电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分析故障:1,可能是电源板故障
                    2,驱动板故障。

     拆机测电源板,没有12V输出。5V那里只有1V左右电压。随手给5V12V打阻值    5V对地值200左右,12V对地值0
     拔掉驱动板,12V对地值还是0.再拔掉高压板12V对地值正常。
     看来这故障很好解决嘛。。。心里窃喜。改掉高压板,开机试机,白屏。。。。。。。。。。。。。。怎么驱动板也坏了???
     好吧,那就改驱动板试试。看一下屏的参数。屏型号LW200WD1,屏电压5V,双8屏线,1600X900分辨率。
     飞线,,,飞线,,,飞线,,,改好驱动板后。开机测试。。。。。。黑屏,不亮。。。。。这是咋的了??????????

测驱动板上有5V供电。测一下开启电压12V???开启怎么会是12V呢?把驱动板断开再测开启没有电压。测电源板上的EN仍然有12V,这是怎么了?

大家都知道电源板上的EN应该是驱动板给的。不管了电源板上的这个EN了。直接把驱动板上的开启和高压板上的开启接到一起,不插屏。这是灯管亮了。

OK,接上屏线后又傻眼了。怎么不亮机?????

仔细看看,貌似原装板上的屏线和咱的通用屏线的线序不一样。换上通用屏线终于亮机了。

总结;

     改这种显示器的驱动板,需要检查一下屏线是否匹配。

     电源板上那个EN为什么是12V。我还不知道,以后需要注意一下。这EN不短路也不跟12V电压相同。

看一下换下的尸体吧:

网友:
屏线确实要注意,虽说大部分都一样,但也不能排除像这样的情况不一样。总之,修出来就是本事,为楼主加分!

网友A:
电源的12V供电,就没有向驱动板供电,所以en信号12V,哪里来的12V。。。不可能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12V供电,就没有向驱动板供电,所以en信号12V,哪里来的12V。。。不可能的吧

楼主测试的出错了吗
开启信号 正常3.3v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的出错了吗
开启信号 正常3.3v吗

是这样的,原装驱动板有个12V供电和5V的供电。电源板上的EN是12V。改驱动板后给驱动板的是5V供电,但电源板上的EN还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原装驱动板有个12V供电和5V的供电。电源板上的EN是12V。改驱动板后给驱动板的是5V供电,但电源 ...

电源板上的EN是12V
那这个 12v 不是高了吗

网友:
开启不可能12伏。

网友:
原来是屏线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