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32K20JD三无检修过程

楼主(2017-05-02):
测试电源板有12V 供电 (此板本没有5V待机) 电源板正常   测试驱动板供电插口处也有12V  看到有芯片(AIC2863-5)旁边 有烧焦电容  清除后发现AIC2863-5 2脚供电铜皮烧断  再测芯片无短路现象  断线连接后通电 发现电源指示灯已经亮起  测试AIC2863-5改芯片 5V 输出已经正常 断电连接其它接插线   再次开机  已经亮机和开 机声音 至此本机修复

网友:
不好意思 下面几个图发不上来

网友:
就这可好了 ,太简单了吧

网友:
这种无DC的,我都上DC降压块上

网友(2017-12-25):
和我 检修的型号及故障一样,

网友A:
廉价机的奇葩问题,角度问题。简单问题比较多,
算是变向补贴价格了

网友:
和我 检修的型号及故障一样................

网友:
这个电视的通病,三颗电容至少坏一颗,有时候会半层烧坏,修过几台!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2018-01-24):
学习了,好文章,希望楼主多多发帖。

网友:
谢谢分享!干的不错,恭喜发财!

网友:
好文章,希望楼主多多发帖

网友:
发这种贴没有一点意义啊   懂一点的人都会修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廉价机的奇葩问题,角度问题。简单问题比较多,
算是变向补贴价格了

恩,不能老是吃骨头,偶尔也要喝下汤才行。

网友:
修过一台记得好像是2862直接用LM2596 dc-dc代换了到现在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