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80 供电芯片输出正常,但没有pg,也不短路,求助

楼主(2017-04-30):
联想G480加电触发电流到0.4,拆机发现缺电压,顺次查下去发现源头是pu4501没有开启电压

pu4501的开启电压为 RUNPWROK ,链接了3个位置:

1  首先是pch, 不过看图纸,这里可以不考虑:

2 下面是重点,RUNPWROK信号是两个供电的pg, 首先是pu4601,他是1D5V_PWR管理,实测有1.5输出,但这个pg没有。上拉有3.3v,PR4604没问题是10k:

3 第二个是pu4703,他是1D8V_PWR管理,实测有1.8输出,但这个pg也没有。 这里上拉没装。

一气之下割开两个pg测量,竟然还没有pg输出,恢复电路后,直接短接上拉电阻,电流掉。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输出都好了,怎么就不出pg呢?

网友:
刷BIOS试下再修吧

网友A:
被拉低了?RUNPWROK对地阻抗没问题吧?短接PR4604试试。

网友:
相关 后级 芯片本身条件 上拉  逐一排查不行换个思路

网友:
骗一个PG试试

网友:
他也骗了个PG过来,但是掉电了。建议换电源芯片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拉低了?RUNPWROK对地阻抗没问题吧?短接PR4604试试。

对地不短路,短接pr4604,runpwrok有了,但是瞬间掉电

网友:
pu4501换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