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04-30):
   机型:联想G480
   板号:LA-7981P
   故障现象:按开关无反应 ,无3V 5V待机。
   维修过程:同行拿过来一台联想G480的本子,说是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就按了没有反应了,插上电源电流从0.06跳到0.01这说明有轻微短路的现象,拆下主板先量一遍所有电压的阻值其它电压的阻值都是正常的只有5V的阻值只有170欧感觉小了点,那就先从5V开始查起吧因为插上电源拔下来之后3V和5V的阻值只有40欧和30欧,那就说明再插上电源的一瞬间3V和5V是产生了的,只是因为其中一组电压拉低才导致没有产生,因为怀疑5V有问题就先查这组电压,因为插上电源拔下之后阻值会变低那就先把5V的大电容先换掉吧换掉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仍然没有电压产生,看来不是这个大电容的问题。那就把5V的后继连接断开断开之后量测+5VALW的阻值 是正常的,看来不是后继的问题还是得查+5VALWP 既然后继没有问题那就查查RT8205供电条件吧,13脚有3.3 16脚有19V 17脚有5V 8脚有3.3 3脚有2V 1脚有0.6 6脚有1.02 22脚和9脚都有5V的电压这样看来至少这个芯片的供电条件都是正常的。没有其它思路就先换一个吧换完之后如自己所料还是老样子。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方向,在论坛上搜了一下G480不触发的问题,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找到问题却和这个不一样,看来还是得自己慢慢修啊。因为始终怀疑是5V的问题还是再查这一块,再来量一下5V的上管和下管有没有问题先量上管PQ402 123脚和4脚都正常。再量下管PQ404 5678和123脚阻值正常,当量到4脚的时候发现阻值只有175欧再把表笔放到5678万用表响了。原来罪魁祸首是它,从料板上找一个上管装上去插上电源3V 5V出来了。按下开关电流开始正常跑了,接上显示器正常显示了。其实如果 用示波器修的话会更快的找到问题,但是我的示波器是日立100M的老示波器波形还不准,也就没有管它。看来还是得准备再去弄个示波器了。对了还上传一个U6的BIOS,此机显卡是N13M-GE-B-A2绝对是OK BIOS.放心下载。图纸我就不上传了,论坛上有很多。

网友:
没图看着真累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吧

网友:
我上传了图片的,但是怎么就只有一张图。

网友:
现在下载BIOS又变成5分了,真难啊

网友:
还是要带图好一点,不然累

网友:
有示波器维修的快一些

网友:
看你修机好累啊  没有图纸说明  有点像二把刀

网友:
纯文字啊,,想象力不好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发贴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谢了

网友:
要是有图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学习了

不用谢,这个是迅维的宗旨。再说我还有几张图片没传上去要不然看的话应该会更直观一些。

网友:
其实我上传了有好几张截图,但是发出去的时候就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楼主厉害啊

不算厉害,只是之前也修过款笔记本但是没有碰到过是这个坏的,所以就发出来了。

网友:
我上传了好几张图,但是发上去之后就一张图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吧
对你来说相对简单,但对我来说我还修了两天呢。

网友:
刚好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7-06-02):
最好带图发上来 方便我这种菜鸟学习

网友(2024-01-12):
楼上的检修思路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