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进水机器求助

楼主(2017-04-30):
华硕N551J进水机器不开机,EC处进糖水,清理后测量无短路,上电电流跳变0.023后0.00没有反映了,开机也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测量EC附近电阻电压时万用变点一下EC 72PIN 对应的电阻是电流显示0.023跳变可以开机。EC的72PIN 是这个信号A/D_MAX_POWER ,小弟不才求大神指教这是什么问题。只要用万用表或者镊子接触一下EC 72 pin 这个信号A/D_MAX_POWER就能正常开机。

网友:
看一下这个信号通到什么地方去

网友:
看下有没有电阻腐蚀或者 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