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5LD REV 2.1 求助 这个点的电压是多少通哪里

楼主(2017-04-30):
Asus X455LD REV 2.1 求助 这个点的电压是多少通哪里

网友:
没有点位图就是不好修。

网友:
这个点是 +1.05VSUSO电源

网友:
电压是多少啊   问的都什么啊

网友:
找下点位 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
点位图显示是1.05V

网友:
是上电容的地方吧

网友:
问题找到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