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

楼主(2017-04-30):
今天客户拿来一款主板,故障描述为不开机。拿来主板上现发先自动开机,COMS放电还是一样,量了一下发现没存电压,那后面的电压肯定也没出来。先用肉眼目扫了主板,发现没有明显故障,也没有掉件。看到IO是IT8716F-S就想到此IO可参与触发,就去淘宝买来三个来试。结果换完上电有待机电压了不自动上电可。点开关,刷刷刷得跑马了街上VGA显示了,到此修复完成!今天又修到一款一模一样的板子,应该是通病了,特别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次见到就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盲修完全靠运气哈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也许就简单多了

网友:
没有看懂,但分享经验值得点赞

网友:
主板自动上电十个主板八个是IO问题!只是IO拉低开机信号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NVIDIA单桥板,这板子返修率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