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有大神给个思路吗?华硕A53S

楼主(2017-04-30):
这本本用充电器+电池开一天都没事,但只用电池 40 50度都直接断电关机,电池已换新了,大概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SMBUS测了 没有  稳定脚测了,吗

网友:
充放电芯片不稳定了吧

网友:
查EC的120PIN和124PIN电压稳定不,换与之相连的103排阻再试。

网友:
送修吧,免得把机器搞大了

网友A:
我这有台同样问题。。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台同样问题。。楼主修好了吗

没,送去同行那里试了两天又没问题,拿回自己这里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