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枪温度的几点小建议,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2017-04-30):
看到有人发帖问风枪吹芯片需要多少温度,就写个帖子写几点小建议供大家参考啦。如有不妥的还请跟帖指出,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啦

        风枪温度没有固定値的,你手头有废弃的没吹过的主板拿来测试就行
比如你吹小芯片,设置温度,风速不要过大,对着吹30秒把小芯片吹下就是合适的温度。如果快了就是高了,如果慢了就是温度低了,一般5度10度的加减测试。记住以后直接用就行。
大芯片的温度根据大小要适度的增加,一般CPU温度最高,吹硬盘和基带温度差不多,基带可以适当增加,因为基带周围有很多芯片。

      比如咱们拿868D来举例, ,温度一般用310度左右,风速3,我一般不会把风超过3档。吹CPU,对着吹1分半下来就是合适的温度,再就是吹硬盘,一般290度,风速也是3,因为硬盘背面有SIM卡座,也比较大,所以尽量快的吹下,一般吹个30秒或者最多一分钟就可以下刀撬了,但是注意一定要吹均为,还有硬盘下面有胶,用撬刀试探的撬,不能用蛮力,等融化了撬掉就行。 时间也并不是固定的,也许你吹的时候20秒它就融化了,撬刀就能轻松插入了,那就20秒把它撬下来。

     吹基带我一般也290度,风速3,30到40秒吹下算是合适的温度了。基带下面没有胶等他吹化了,用镊子轻轻取下就行。

     每个风枪的温度不一样,有的同样型号的风枪的温度都不一样,再加上天气温度不同,所以换过风枪最好用坏板子吹吹,看一下你所用的风枪的基准温度是多少,再根据所吹芯片的大小适当的增减即可。

    码字不易,还请看过留分,希望大家都能养成看帖加分的优良传统哈【注意:你给别人加分的同时自己的分是不会被扣除的】
看完能让你有一丝的茅塞顿开感,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谢谢围观。

本人发帖宗旨,毫无保留,和盘托出。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A:
所以说,自己的风枪要通过摸索来找到最佳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自己的风枪要通过摸索来找到最佳的温度,

正解!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温度多用了 就知道了

网友B:
习惯了直风350,风速2,无论吹什么,螺旋风风速2,硬盘300,基带300,cpu350,每台风枪都有差异,有些升温快,有些风柔,升温慢,自己用习惯了无论怎么吹自己都能掌握,久而久之做到人枪合一

网友C:
楼主有一小小笔误

网友:
好文章,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一小小笔误

已修改,谢谢指正。说明你从头到尾认真看了,让我很欣慰

网友:
楼主无私,加分支持!

网友: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凭感觉的,用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我想知道CPU怎么吹,才不会损坏

网友:
谢谢楼主的大实话

网友:
你买新款868D试试,温度不准确,比实地的低很多、、

网友:
风枪不同,风枪温度不同,孔径,距离芯片远近,和环境温度,都要考虑在内的。具体就是楼主说的实际拆个试试。

网友:
修任何东西,刚开始总要搞废那么几张十几张板子,等时间长了有经验之后,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楼主贡献出自己的经验,值得加分鼓励。

网友:
我是新手 每次取东西总会有别的地方出问题  就是因为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习惯了直风350,风速2,无论吹什么,螺旋风风速2,硬盘300,基带300,cpu350,每台风枪都有差异,有些升温 ...

好一个“人枪合一”,赞一个

网友D:
学习了,我全靠感觉吹,真怕把CPU吹爆
lizongguo
以后就别光靠感觉了,先按我说的找废板把你自己用的风枪的基准温度找出来,做到心中有数。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我全靠感觉吹,真怕把CPU吹爆
以后就别光靠感觉了,先按我说的找废板把你自己用的风枪的基准温度找出来,做到心中有数。
L101302313
基础温度,在实地我用的是快克2008,我吹小电容,在25秒内可以下,温度320,风速50,师哥,你好,我吹电源芯片310,风速100,不是吹坏了,是连搞三个ID板没有成功,上电,苹果5C,没按开关自动在50~80MA之间跳变,听
详情

网友:
可以,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有出来一句,新名词 ,人枪合一。

网友:
你用的是860D吗?

网友:
个人的经验总结 加分了 非常实用

网友:
看来还是需要多积累经验啊······

网友:
吹多了就熟悉了,感觉很重要,关键是不能吹坏东西,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以后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
作为初学者,正需要这样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对我们初学者来说避免了走弯路

网友:
不管我吹什么都是360度

网友:
我是用吹塑料座 不化的最高温 测试的,我觉得人枪需要个磨合期,适应了怎么都好办!

网友:
实用收下,感谢前辈。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用多了 ,就掌握了

网友:
出个快克2008的参考温度啊,大神。。
lizongguo
我这个帖子是针对所有风枪的,意思就是让大家自己去摸索自己正在使用的风枪特性-基准温度。 这个没有固定的温度。
详情

网友:
正在练手工  稀里糊涂的   正好有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二档的比较多,已修8年手机,从功能机开始的

老司机了,经验肯定多的不得了,希望今后多多分享

网友(2017-06-12):
我一般就250预热270-280 干硬盘 嘎嘎板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