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V触发亮机掉电到0.02A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30):
ASUS K43SV-REV3.0 故障现象冷机触发到LOGO掉电0.02A,电源指示灯还亮,10数秒关机,或者直接触发掉电到0.02A,偶尔不拔电源几分钟后又能进系统。
显而易见,这个故障不好确定故障点,待机0.013到0.018有波动,如果是触发到0.02A故障现象时,3.3V-5V没有转换出来,如下图

PQ9016-PQ9015无12V-12VS输出,实测无SUSC#_PWR和SUSB#_PWR控制电压。能触发,已经排除EC67PIN的SUS_PWRGD通病,实测67有3.3V,如下图

于是刷BIOS、测待机条件PM_RSMRST#、PCH的RTC、LIDSW#均正常等等,甚至于加焊PCH-HM65都故障依旧

还有一现象是加热EC周边元件又能正常触发亮机不掉电,冷机后故障恢复。还是跟EC有关。当检查到EC的120PIN  AC_IN_OC#时有发现,只接适配器不插电池时电压有0.3-0.5V波动,果断换掉与之相连的103上拉排阻,在触摸板左键上方,图3的RN3005,120PIN稳定为0V,反复冷机测试正常,装机交货。
ASUS的排阻真害人。正常后待机0.012A无波动。
经验分享,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怎么没人加分呀。我先来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人加分呀。我先来一发。

发帖的目的其实就是关注、分享、挣分。你的这个方式太可取了。

网友:
点位用得好。。

网友:
华硕的排阻是要命

网友B:
上张排阻实物图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张排阻实物图最好了

第三张图RN3005,点位就是实物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不好排除,ACIN_OC#这点细节都发现了,加分支持

网友:
不错  很好的帖子

网友:
昨天与客户反馈了一下,确定机器正常使用。年前有块料板是K53型号也是同样问题,当时没有修好,正常使用是经常提示电源被拔出,充电冲不满,也可以修出来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