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G42 DAAX1IMB6A0风扇狂转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30):
  帖子之前图片不能正常显示,已重新编辑,能够看到图片了。
……………………………………………………………………………………………………………………………………………………………………

  其实这篇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最近手头分比较少,就把昨天修的机子发上来,希望能赚点分好下些资料。

如题,机子是惠普的G42,板号DAAX1IMB6A0,客户拿来的时候进系统几分钟后就掉电关机,风扇一直狂转,一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就拆机清灰,重打散热硅脂,装好主板把屏接上,上电开机进系统,刚刚准备用鲁大师测试下温度,结果一下就关机了。

试了几道,都差不多开机几分钟就掉了,再联想到风扇狂转,就怀疑是BIOS问题,重新替换ME后刷回去,冷却后上屏上电,但风扇还是狂转,一会儿又掉电了……难道程序不对?上论坛找了两个BIOS,刷了后还是涛声依旧,麻蛋,三板斧差不多用完了,咋办?看客户还在边上等着,就先让客户把机子留下来,等修好了再来拿。

客户刚走,突然想起以前修过这板子,也是进系统掉电,当时是干的温控电路,想到这马上找出图纸找到温控芯片,如下图:

在板子上找到U6这个芯片,用风枪吹掉C281,等冷却后上电测试,结果没什么用,故障一样,风扇依然狂转……惹毛了把主板拆下来,直接干掉U6再测试,结果风扇不狂转了,进PE测试了下温度,CPU显卡桥都正常,进客户自己的系统测试温度也不高,点了大半天也没掉电,于是找G781-1P8这个温控芯片看有没有,结果料板上没得这种,卖芯片的也没这个芯片,淘宝上买回来的话又要耽搁几天,但客户等不了那么久,就等它空起不装。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把风扇改为长转。改长转也不是什么技术活,把供电线拔出来飞一个5V就行,但飞线实在不太美观优雅,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用的招。看了下电路图,这板子风扇接口有三个脚,供电检测接地,如下图:

其供电来自U3,如下图所示:

很明显,要改长转的话只需要将U3的23脚短接就行,于是抄起洛铁一坨锡搭上去,收功。

网友A:
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B:
貌似这个u6很愿意出问题,开机报错也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收藏了

谢谢支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个u6很愿意出问题,开机报错也是他

嗯,有时候开机报错thermal的也是它。

网友:
话说怎么看不到图纸呀,这个怎么重新编辑呀?版主大人在哪呢,帮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