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这个问题也是通病吗?

楼主(2017-04-30):
接一款联想B460 开机没反应,由于去年连搞了几个,心里一想,是通病,分压电阻腐蚀掉了,二话不说。拆机,一碰,一个分压电阻就掉了,清理,找个一样大小的电阻装上,按开关还是没反应,怎么回事?

16教 VIN 正常  13脚EN0 开启正常  REF 正常 ,不出3V 5V ,测18脚 ENC 低电平,18脚低电平,肯定不出3V 5V了,追S5_ENABLE来自EC15脚,查EC条件
待机3.3V 复位3.3V  AC_IN#低电平,都正常啊?那就刷BIOS  ,刷BIOS 的时候。老是提示校验错误,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但刷了几个BIOS了,故障依旧,不知道怎么办了,特来求助?望大神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是EC的BIOS吗

网友:
线性3V5V的滤波电容也很容易腐蚀掉,这个位置因为有那个C壳上的海棉,受潮变质是个通病了。

你这情况应该先扣电池 ,再换芯片,然后再刷BIOS,校验错误肯定是没有清空就刷进去了,接触不良或者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不触发直接刷EC BIOS就好了

网友:
换个芯片刷下

网友A:
上天遇到个bios芯片 校验错误  刷了好几个不行。最后直接换个芯片,一次搞定。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看看还校验错误不

网友B:
都提示校验错误了还不想办法

网友:
刷EC的BIOS   这个芯片是容易报错

网友:
bios芯片坏啦,捡到宝了

网友:
还有个LID_SW信号啊,BIOS效验错误就换个试试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天遇到个bios芯片 校验错误  刷了好几个不行。最后直接换个芯片,一次搞定。

没BIOS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提示校验错误了还不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没BIOS芯片啊

网友:
刷不上数据包提示错误大多数是芯片坏了?

网友:
只能换个EC的BIOS芯片看看,说不定换了以后会有惊喜。。。

网友:
刷的是128的吗

网友:
换芯片再刷

网友:
这个机EC ROM爱出问题

网友:
那就换个EC 看一下了

网友:
哈哈,我一般也是直接拆,不在线测量,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找个容量一样的bios芯片代换 刷上去试试

网友:
EC BIOS芯片坏

网友:
怎么样稳定吗

网友:
换BIOS芯片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