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用的什么电子图????哪个牌子点位图好???

楼主(2017-04-30):
各位都用的什么点位图????哪个牌子点位图好???

网友A:
不同厂家不同 没有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不同 没有通用的

你用的什么啊

网友:
具体要看你的点位图的格式 选择不同的点位打开软件

网友:
我买的ZXW 。我也才开始用。

网友:
ZXW是啥东西?

网友:
爱维修图纸工具

网友B:
我也是搜百度电路图都搜不出来,大家都怎么办的啊?

网友:
xyw 用过这个

网友:
这个要看格式的,不是通用的。

网友:
这个只要有图就不错了 还要求什么图

网友:
我用的猎人还可以

网友:
一线通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搜百度电路图都搜不出来,大家都怎么办的啊?

买个专用的维修加密狗,比如猎人,一线通之类的。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2017-06-05):
这个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