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home键坏了,换新的当返回键怎么都不行啊

楼主(2017-04-30):
苹果7home键坏了,换新的当返回键怎么都不行啊,是不是苹果7换了home键,就只能用虚拟home键啊

网友:
苹果7home键坏应该= 触感反馈有问题吧??? 又不是实体的

网友:
目前还没修过苹果7

网友A:
有听说过,好像是有方法解决的,不然市面上那么多无指纹的板子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听说过,好像是有方法解决的,不然市面上那么多无指纹的板子怎么办。。

刷机能解决不啊

网友:
都修上7了啊·太牛了······

网友:
home和指纹不能换 只能去官方换

网友:
7代指纹目前还没有技术更换,只能去原厂跟换

网友:
目前7带指纹坏了只能用虚拟键。期待华强北的技术更新吧

网友:
可以单换压力感应芯片,如果指纹能用的话

网友B:
7好像换了Home键就自动进入恢复模式,换回原装的就好了。之前看过一个国外的视频别人就把2个一样的7屏幕总成替换 直接开机进入恢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好像换了Home键就自动进入恢复模式,换回原装的就好了。之前看过一个国外的视频别人就把2个一样的7屏幕总 ...

我换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就睡id指纹不能用,虚拟home键就出来了。

网友(2017-07-14):
引用 网友B:
7好像换了Home键就自动进入恢复模式,换回原装的就好了。之前看过一个国外的视频别人就把2个一样的7屏幕总 ...

苹果7不能换HOME键盘,即使不用指纹想换个HOME键,只用返回也不可以。

网友:
刷机肯定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