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板号07226开机报警进画面15分钟左右键盘导航不能用

楼主(2017-04-30):
联想X200  板号07226    BISO芯片16脚,开机报警之后可以进入待机界面   15分钟左右键盘导航不能外接鼠标键盘正常,头一次遇见16脚的BIOS芯片一下子就蒙了,还好有大师发过16脚改8脚的帖,仔细一看还是8脚有用别的都是空脚。呵呵。。。。。需要改后缀名bin

chinafix.com.cn迅维网_IBM X200 7458.zip

网友:
这BIOS满天飞,还要买??

网友:
挺老的机器了吧。

网友A:
是刷BIOS程序就好了吗?

网友B:
BIOS导致的奇葩故障么

网友:
16的BIOS以后也会是主流的了

网友:
哦还以为是淘汰的那这个机器有点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刷BIOS程序就好了吗?

是的
刷了好几个这个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导致的奇葩故障么

是的,本以为是键盘问题,但在论坛上好多都是说不开机报警刷BIOS,就解决了,所以抱着试试的态度,结果刷不开机了,但不在报警,就找了几个结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刷了好几个这个解决问题了

X200的机器的BIOS也容易坏啊!而且还不好刷啊!16脚的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