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显示器一亮一灭求助

楼主(2017-04-30):
如题:开机显示logo,然后能显示电脑自检,再然后黑屏。。。指示灯蓝灯,表示电源开启。关掉显示器再开机能亮一秒左右,换过主机。电源高压一体板也换过,灯管也换了。难道是驱动板有问题??数据还是亮度控制?求高手解答。我菜鸟一枚,问题问的不够专业还请各位包涵。

网友:
你先拆机 看看里面结构  把你的所有测试参数发出来

网友:
能显示自检信息。。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吧?进入系统后分辨率提高不能显示了,换个试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启高压信号没有了,

网友:
写个MCU试一试

网友A:
拆机测量驱动板发出的背光开启电压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机测量驱动板发出的背光开启电压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如果背光开启电压 在黑屏的时候 没有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背光开启电压 在黑屏的时候 没有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回答正确,但要保证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正确,但要保证供电是正常的。

但要保证供电是正常的
是驱动板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驱动板在路上,到了试了再说。

网友(2019-03-22):
此机已修复,忘记回复大家,灯管不匹配,改led正常了。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