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N56VM缺供电不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01):
拿到机器拆开电池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7到0.8左右不掉电,更换内存还是一样的电流,果断折机

祼板上电0.4到0.5的电流小了很多,测各大电感电压发现CPU供电和总线供电没有电压

打开点位查总线供电芯片的条件,测理发现16脚TON在待机时没有电压不正常

查其来源发现19V的上拉电阻有腐蚀,换掉电阻TON脚有正常的18V 了

触发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修复完毕

网友:
Ton是频率设定脚吗?

网友:
肉眼观察也很重要

网友:
思路清晰,我等仰望之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默默的加分,不说话

支持 反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这么晚还在发帖,

网友A:
新手见笑 问下TON脚是待机的时候就有19V的吗

网友:
修的那叫一个行云流水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见笑 问下TON脚是待机的时候就有19V的吗

一般待机是接近19V的,开机后会被拉低

柴油机 -1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这个地方以后可能会是通病的了

网友:
思路清晰,小小电阻见功力啊。

网友:
修机即是修心,不盲从不妄进。不着急不慌张。不期待不张狂。稳步徐进,无住生心,必有所得!

网友:
发现16脚TON在待机时没有电压不正常  TON在待机时有电压,从哪得知的,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待机是接近19V的,开机后会被拉低

再问下 是只有华硕的板子TON脚都是接近19V还是所有板子都一样 其他供电芯片TON脚都一样要有接近19V吗

网友:
速度与激情  简单 快捷

网友:
ton脚是芯片主攻点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n脚是芯片主攻点脚吗?

嗯,不可缺少的条件

网友:
ton脚是芯片主攻点脚吗?
小丑微笑着
嗯,不可缺少的条件
详情

网友:
进水的机器吧

网友:
这么快就好啦?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TON脚我修机一般不会注意,楼主细心

网友:
应该把BIOS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