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lev2按开机键每反应

楼主(2017-05-01):
m4n68t-mlev2插电源,sb3.3v正常,测量开机针没有电压,后在咱家网站里找到点位图(谢谢这位网友,据说是在淘宝买来的贡献出来了),跑线路得知开机键连接图中电阻822的1脚,822电阻的2脚连接上面5脚芯片中标注的3脚是SB3.3v-ATX,是上拉电压,测量5脚芯片中标注的2脚没有电压,而图中标注的4脚有5v-ATX电压。开始怀疑是IO坏拉低3.3v-ATX电压,把图中标注5的那个电阻去掉,断开上拉电阻和IO75脚的联系,在测量还是没有电压。这时可以断定,5脚小芯片烧掉了。料板找件,(这时可能有人会问了。你也不找找资料查查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怎么工作的流程,怎么就直接换件了呢。 其实我当时我看点位图的时候发现这个sb3.3v-ATX就只有这一个元器件发出,而且它的下面标注4脚的地方还是SB5V-ATX直接从电源过来的sb5v。所以这个芯片肯定是5v降压成3v的芯片。至于想了解详细到可以去查查。但是搞维修吗。就想省些时间。呵呵)换后。测量有SB3.3V-ATX了。开机针上面也有3.3v电压了。 但是点开机针还是没有反应。。呵呵了。。。但是这个5脚芯片迅速发烫。ok。。io也短路了,因为图中可以看出。io的75脚通过图中标注的5脚连接到这个芯片的。找IO换件。。换后。。开机一切正常。好了,最后祝大家五一快乐。
             注:我把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和软件也上传上来吧。方便大家找。但这不是我的贡献啊。 只是借花献佛。

网友:
楼主修台板能收多少银子啊

网友A:
同样的故障还真遇到过,请问LZ造成短路是不是与主机的电源质量有关

网友:
劳动节快乐。。。。

网友:
IO短路,估计用了垃圾电源吧。

网友:
51快乐  维修就要走简单化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杂波大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故障还真遇到过,请问LZ造成短路是不是与主机的电源质量有关

同行的板子。。。同行拿来的时候说是电源也烧了。。应该是电源大短导致的吧

网友B:
这是华硕的通病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

网友C:
论坛上下载下来的 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谢谢配合

网友:
类似于1117的工作性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下载下来的 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谢谢配合

好的。我以为这样大家用起来方便些。以后不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硕的通病了。

这样的毛病。华硕修的不多。 。 但是我知道V星g31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毛病。华硕修的不多。 。 但是我知道V星g31有这个通病。

这种 在V星里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