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换个黑白触摸,造成B+大短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5-01):
苹果6 开始是可以开机的,但触摸屏无触摸,在我换了黑白触摸后,不开机了,电源表直接3A多,熏松香,Q1403瞬间融化了,拆了Q1403,电源表20毫安,之后咋办不知道了,。。。
无触摸

网友:
看看哪里电容会不会搭到锡,没有的话把Q1403短接,上电看哪里发烫

网友:
我也在学学习中

网友:
看看边上的小电阻小电容啥的。看看有没有连锡

网友:
应该是连锡了兄弟,认真查看看

网友:
小元件连锡 要么就是触摸芯片装短路了

网友:
有没有搞定,今天搞好一台B+短路的,直接用5A把它烧断了。。。。

网友:
你是动了黑白触摸,用放大镜看看黑白触摸周边原件是否有异常,方向有没有装反

网友:
看一下周围的小元器件是不是连锡了,再就是触摸芯片也有可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