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5-01):
求一款”u盘写入保护“解除的软件!用了好多款都没用,最好是自己有用过的!谢谢

网友A:
U盘写入保护了的话可以试一下格式化或者转变格式试一下

网友:
U盘 有重要的东西吗?有先拷出来用Diskgen清除所有数据包括格式和引导

网友:
量产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写入保护了的话可以试一下格式化或者转变格式试一下

无法个格式化

网友:
U盘不可写入也不排除U盘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
也不排除U盘上的硬件有问题,我自己的U盘坏了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用disk试过了吗

网友:
用Diskgen格式化一下和引导一下试试

网友:
有的写保护是U盘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