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3 plus 1.02 开机诊断卡复位灯闪

楼主(2017-05-01):
收到主板,先找找高手位有没有修过,还真有人修过,果断换rt9025    可惜没找到,后来在一块a55主板上看到个9018b,上电测了下各脚电压,差不多,直接开拆   。。。。。。。。装上坏板,跑码亮机了,说明可以代换。OK收钱

网友:
没事看看别人修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之前,这个芯片上好多灰尘,我想应该是这个引起芯片坏的

网友:
从这两个芯片的规格书看,功能差不多,,,

网友:
配个图更好,不然别人还以为你在记流水账。

网友:
1.8V供电,北桥右上角。

网友:
能代换好啊  不用在到处找一样的型号

网友:
无图无真相   这样发贴 有刷分 嫌疑哦

网友:
上个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CPU没有共电,南桥没有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主 希望我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rt9025在哪里呢?

网友:
m5a78l-m lx3

网友:
此板有个UP的芯片是不是容易坏易导致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