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9M 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7-05-01):
梅捷的H61  cpu供电芯片RT8859m CUP供电跑码前后 电压一直是0.8v   正常电压应该是1.1v多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是那个引脚引起的 供电低,重点检测那几个引脚? 芯片已经更换!

网友:
你查一下周边 , 估计有微端

网友:
49  50外围  电路  2个  220k电阻   正常吗?

网友:
RT8859M 本站有通病,搜一下!

网友A:
42-50这一排,好好查查。

网友:
拆掉CPU,电感打值有异常没?或者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故障没搞定,通病电阻更换也不行,你不插内存CPU供电就正常,插上内存跑码过内存CPU供电就掉到0.5V和集显供电一样了,芯片换了也不行,BIOS刷了也不行。就这么奇葩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芯片自身就是后极微短,电阻可能大

网友:
是不是外围电阻阻值变了

网友:
这个芯片有通病的啊

网友:
通病的电阻换掉还是一样的话就只能根据时序慢慢理一遍

网友:
能跑了,还管这个干啥,,不过我有个华硕H61,,8859电压高没修好呢

网友:
我这刚好有两个一样的梅捷SY-I6H-L V3.0主板,一个是可以点亮的正常板,CPU电压也就0.8V,可以使用,另一个CPU电压为0.2V,正在修。供电芯片也是RT8859M+BD=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2-50这一排,好好查查。

查这几个脚位,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一块梅捷一块昂达板RT8859M的49脚 都需要分压电阻,这个220K的电阻除了同位置的板能找到外,还可以在哪儿找到,太难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这几个脚位,看看有没有异常

是的,RT8859M这一排脚位出问题就会导致无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