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华硕点位图缺少的文件

楼主(2017-05-01):
WIN8系统华硕点位图缺少的文件,没有它运行不了点位图软件

网友:
我的win10,win8都可以直接运行!没感觉有什么运行不呢

网友:
一般缺什么文件会有提示,直接百度下载就行,我一直就是这么干。

网友:
缺少插件 就不能用  用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从来不用WIN8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