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PLUS

楼主(2017-05-01):
进PE 卡住,跑码正常,BIOS已刷,在线求大神解说维修方法

网友A:
换个桥试试看,手上有一地DELL主板与你一样卡在WIN7那LOGO后暗屏,换了桥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桥试试看,手上有一地DELL主板与你一样卡在WIN7那LOGO后暗屏,换了桥好了

厉害了我的哥,你还能换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你还能换桥呢

DELL跟华硕的也一样吗

网友:
H61的桥都是一样的不管什么牌子

网友:
进PE卡住的时候,查查板子上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另外不接任何硬盘外设,看看能否进PE不卡。

网友:
拆网卡 声卡 com芯片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外设引起的  不知道楼主排除过没有

网友:
外设全部搞掉 还是一样的话再拆主板上的功能芯片 最后确定是否桥问题

网友:
不稳定 疑难病 换内存看看

网友:
网卡,哥们刷官网BIOS,官网BIOS没有网卡mac地址,要是过去了就是网卡

网友:
这种一般不是外设就是桥

网友(2017-06-11):
可以先进BOOS把网卡声卡给禁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