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显卡,杯具了。求安慰。

楼主(2017-05-01):
       上风250不动,到260一分钟也不动,到270拆下来了,结果就酱紫了

网友:
开盖而已  不用怕

网友:
哪样了!不是看起来正常的么

网友:
免费赠送一次开盖清洁服务

网友:
你咋知道坏了 你有没焊上去

网友A:
无短路 芯片重植再焊接回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短路 芯片重植再焊接回去试试

核芯鼓包了, 这个基本上KO了吧

网友:
重加点儿硅脂再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芯鼓包了, 这个基本上KO了吧

估计够呛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芯鼓包了, 这个基本上KO了吧

芯片鼓包就废了。。下部温度调高点

网友:
鼓包了吗,看到有点像呀

网友:
鼓包了,这种核心一般都是想办法先开盖,再做BGA加焊或者重植。

网友:
鼓包就算了,

网友:
鼓包 。。  基本上是废了 ...

网友:
估计显卡也废了吧

网友:
这种芯片从来没有成功拆过。。

网友:
下面温度要高一些就不至于鼓包

网友:
这东西难焊的呀,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C:
上面不要那么高的温度  230足够了  下面高点 260  270都可以

网友:
感觉上面的温度有点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不要那么高的温度  230足够了  下面高点 260  270都可以

下次再试一下了,还有个问题,你们拆这种大铁盖是用的什么工具?我用镊子夹不起来,会推着GPU到处跑,而且本来推得动的,但不好取,抬一点上风嘴锡又固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次再试一下了,还有个问题,你们拆这种大铁盖是用的什么工具?我用镊子夹不起来,会推着GPU到处跑,而 ...

不用夹的  直接翘起就可以 干嘛都要夹起来呢?  等你做多了黑胶 你就知道了 直接撬起一端就可以  黑胶都可以撬  区区一个没黑胶的

网友:
扔远一点 看着伤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夹的  直接翘起就可以 干嘛都要夹起来呢?  等你做多了黑胶 你就知道了 直接撬起一端就可以  黑胶都 ...

哦,以前用风枪在下面吹,老是想把芯片提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芯鼓包了, 这个基本上KO了吧

防止鼓包,可以先用烤箱烘一下,然后上BGA。

网友:
下次吧我的7700K也吹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开盖 换点硅胶

网友:
鼓包了 报废

网友:
没事啊  不就是一个上盖吗   没事的只要GPU不  鼓包 就没事

网友:
这温度容易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短路 芯片重植再焊接回去试试

鼓包就沒救了

网友:
这是成2半了吗。。。。

网友:
温度没有控制好吧,,,,,,,

网友D:
上温250后不要加温了,加下温,这样长时间也不会爆桥。
有时芯片内部已达熔点了,但有胶固定,所以你以为还没化锡,这时只要用镊子撬动就行了。
我一般拆桥时都把测温头直接插到芯片内部,随时观察内部锡球温度。
刚刚开始搞维修时老爆桥,现在很少了。

网友:
中间芯片要包好,放一个硬币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温250后不要加温了,加下温,这样长时间也不会爆桥。
有时芯片内部已达熔点了,但有胶固定,所以你以为 ...

为什么我的探头插不进,是不是我买到假的探头了?

网友:
这个  经常碰到啦  270  温度了太高了吧~  230  都很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探头插不进,是不是我买到假的探头了?

估计是吧,原装是欧姆龙的,线很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吧,原装是欧姆龙的,线很细的。

我的也是欧姆龙的,就是插不进。头子要比线大一点点,不知道夹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欧姆龙的,就是插不进。头子要比线大一点点,不知道夹一下能不能用

千万不要夹,头开路了就报废了,因为那个头是工厂烧制的,自己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千万不要夹,头开路了就报废了,因为那个头是工厂烧制的,自己弄不了

哦,我还以为可以夹扁一点来用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先用刀片去掉金属盖之后再上BGA

新的GPU拿到之后也是要先开盖再BGA的么?感觉怕搞坏啊。

网友:
就是显卡上面的散热片脱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GPU拿到之后也是要先开盖再BGA的么?感觉怕搞坏啊。

要是你给AM2的CPU开过盖的,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
鼓包了就坏了

网友:
鼓包也不一次就会坏,之前遇到过鼓包也能用的。可以试试。

网友:
显卡芯片已经鼓包了

网友:
用260吹久点  林加点助焊 坚起来的流进去

网友:
GAME OVER 先试试再说

网友:
看图片是不是鼓包了

网友:
温度有点搞了

网友:
重加点儿硅脂再扣上或者胶布

网友:
重加点儿硅脂再扣上666666

网友:
温度没调好啊

网友:
不行了,太高了,坏了

网友:
这个样子可能要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再试一下了,还有个问题,你们拆这种大铁盖是用的什么工具?我用镊子夹不起来,会推着GPU到处跑,而 ...

用大点的质量好的弯头镊子。很好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