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技嘉B85主板

楼主(2017-05-01):
接手一块技嘉B85主板,跑码D4停下,反复擦内存插脚和内存插槽无效,主板好像在嘲笑我:小样,就会这两下子,也叫修主板?
    小样,看我怎么治你。上神器--万用表,一下子捅进内存插槽里,测供电正常,时钟正常,两总线一条1.1,另一条0V,小样,露出真面目了吧!
    为毛会0V?可能是断线了。从内存插槽那边跑跑线路,跑不通,于是从北桥那边跑,经过电阻,经过过孔,经过……,就一头钻进内存插槽下面了,尼玛。测北桥那边总线供电正常,但为何插槽会没有呢?难道断线在内存插槽下面?天啊!!没关系,苦练很久的拆内存插槽的功夫,正好拿来试试刀,上烙铁,助焊剂,吸锡丝,擦一通助焊剂,刀型烙铁头,我拖拖拖,吸锡绳,我吸吸吸……弄了20分钟,终于弄下一个插槽,看到上面一根如丝的线路断了(为何这么低的电压,线会断?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我只是个JS)拿根细铜丝,绕过插槽接起,上电,诊断卡一通跑码00停住,显示器已经显示没接硬盘,看着接在外面的那根丑陋的铜丝,突然灵光一闪:怎么不直接飞一根线去插槽,而非要拆插槽了呢?真是吃饱了撑的!为毛我妈生得我这么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连问自己5亿次)
     由于客户在等诸多原因,没有拍照,请见谅

网友:
看到中间,我也纳闷为何要才插槽

网友:
既然是修,只要客户同意,完全可以飞线飞过去。

网友:
有了这次接线,才有将来的飞线!

网友:
楼主没有锡炉,这样的做法要折腾好久哦,看来主板的主人也是个狠人,也要等很久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基本就不去折腾啦 ,直接飞线省事

网友:
为是么不飞线,迷糊了

网友:
能飞线就飞线 拆槽子费事啊

网友:
直接飞线就是了  拆内存槽多麻烦

网友:
楼主真应该上一个把槽拆下来的图片

网友A:
考,拆个内存槽才20分钟厉害啊。。。装上要多久

网友:
我给跪了,到现在还没有拆过内存插槽,真佩服楼主的技术和毅力

网友:
还是多多积累吧

网友:
有时就是这样,本来很简单的事想复杂了,自己都觉得好笑

网友:
唉,小工作量最后整成大工作量

网友:
拆内存槽 这动作有点大

网友:
有图纸能找到SMBUS相连原件 飞线到内存脚位 在打值不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
你这修的时候可能是着急了 客户在我也是

网友:
都说自己是JS了,但是程度还不够啊,够的话应该说主板内部断线,修好也不稳定啊,换了吧

网友:
都说飞线  飞线  客户就在那里 ,飞一根线就收钱   你收多少 五十。客户不会说,妈的一小段线就收我50块,奸商。哈哈  应该拆。客户才认为值得  这么大工程

网友:
很受启发,我也经常干捡了芝麻丢西瓜的事

网友:
楼主的第一心思在槽子下面倒底什么样,哪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拆个内存槽才20分钟厉害啊。。。装上要多久

要废掉槽子的前提下拆还是快,估计5分内吧,楼主可能是完整的拆下来20分是很快了

网友:
1.1 不是3.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