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6000L-F 平板电脑 充不进电

楼主(2017-05-01):
联想 6000L-F 平板电脑 充不进电  ,原装的坏了,换个手机的来充插上充电线后显示几秒充电标,就不显了,搞半天,开机还是一点电充不进。求解,这个平板要用原装的充电头吗,还是这个平板记电电路坏了!!!手上没原装,知道的给分析下!

网友:
平板要用2a的电源 手机的一般充不上 还有就是尾插坏了也会充不上  或者电池饿死了   用稳压电源激活一下

网友:
代用 2A的充电器才行,还有就是尾插坏了也会充不上 。电池坏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电池,接口,充电器三样其中一样

网友:
已解决,确实是充电器功率不够造成!换成2A 5.2V充电器,就能正常充电了!

网友:
可能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