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无触摸的维修

楼主(2017-05-01):
    接到客户一台iphone 6p无触摸,经询问客户得知,之前摔过几次,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这次是正用着玩游戏过程中就不能触摸了。接到机器第一时间开始测试,和客户讲的故障一样完全无触摸,那就拆下屏,试试看是不是触摸接口没扣好造成的,扣好后再试有触摸了,但是用了有10分钟后就完全没有触摸了。 到这时心里有谱了,先卖个关子,没有直接干U2402芯片,按照实地老李讲的步骤慢慢来,一则可以对前面学到的知识再巩固下,另外也可以熟悉下主板的测试点。

1、测量触摸座子的对地二极体值,如下图:

2、先测主触摸芯片U2401的供电:1.8_GRAPE和5.1_GRAPE   正常
3、测量主触摸芯片U2402的升压输出13.5V和-12V    正常
4、拆下U2402,测量芯片的底角对地二极体值,如下图:

上图画红圈的地方第一个阻值图是错误的,正常的应为无穷大的,经跑线路证实了这一点。
      以上测试都正常,那就重植芯片、焊接还是不行。那就从网上订了一套主、副触摸芯片回来,安装后测试故障解决。

在这里需要说的是,有的对地二体值只是一个参考,没有必要一模一样,因为工具不同是有误差的。另外拆、焊U2402时要往CPU相反的方面斜着吹,避免把CPU吹虚了。最后把正常工作的图片上传下,如下图:

     在此祝愿迅维实地的老师们、学友们五一节快乐!只要我们肯付出,就会有收获的,在实地的学友们加油吧,我相信你们会成为维修大神的,只要用心去做,相信自己会做好的,每一件事的成功与否,决定于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

网友A:
摔几次  把触摸芯片摔坏了啊这是  质量这么差

网友B:
如何区分芯片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触摸座子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机器M1脚最好是飞一下线,避免返修

网友:
M1脚没事的,你的考虑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摔几次  把触摸芯片摔坏了啊这是  质量这么差

如果客户摔不坏,咱们做维修的如何挣钱,你说对吧,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触摸座子接触不良

触摸座子没有问题,测量座子的对地二极体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区分芯片还是屏的问题?

先换个测试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客户摔不坏,咱们做维修的如何挣钱,你说对吧,哥们

这个倒是    有道理

网友:
同是迅维学员,可惜今天的分加完了

网友E:
你还真的把芯片的阻值全打了一遍再换触摸IC,强啊。。

网友:
膜拜大神,正在学习

网友F:
芯片性能不良? 报了多少价格 利润空间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真的把芯片的阻值全打了一遍再换触摸IC,强啊。。

刚开始想照着老李说的直接去干U2402芯片,当时正好不是很忙,就测量下所有的条件,也正好自己再复习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性能不良? 报了多少价格 利润空间多大

是的,挣了两张毛爷爷

网友:
测量主触摸芯片U2402的升压输出13.5V和-12V 什么地方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区分芯片还是屏的问题?

换个屏幕试一下基本上可以排除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触摸座子接触不良

这个是触摸芯片损坏导致的哦,座子的阻值正常哦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把阻值都测量一遍再换芯片

网友(2018-05-13):
不好意思,一般都是直接干的。以后慢慢测

网友:
芯片这么多点全部测量,好麻烦啊,要是我,其他条件正常我就直接换芯片

网友:
值得学习 收藏 以后弄的时候可以参考下

网友:
阻值图都贡献出来了,楼主好人,已收藏 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了,一般我都直接换了,不行再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