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对于iPhone6 CPU对面或身边元件,是采取大温度快速取下,还是怎么???

楼主(2017-05-01):
每次摘电源都怕把CPU吹冒,所以我拆电源或触摸的时候都是直流420℃,快速取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
温度高,取的速度快就Ok

网友:
你用的什么工具,不同工具温度特性不一样,没啥标准

网友:
420   快速取的话  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最好还是低温多吹

网友:
快吹,四周隔热做好,可行

网友:
有什么可以不可以,你都这么干了。只要还把另的东西干爆,证明你的方法是有效的

网友:
这样取下来后芯片有没有坏,420度

网友:
420是不是有点高了啊···350左右差不多吧·····

网友:
861DW温度400风量60不保护直接下,每次都这么干

网友:
可以的,温度高,速度快一般没有问题,可以加一点隔热的东西保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