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液晶电视机闪屏

楼主(2017-05-01):
开机一会时间,左边有一条白色纹条要跳动,闪跳,求大神在线解说方法

网友A:
先清理屏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清理屏线接口。

你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上图片看看 具体怎么跳变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先清理屏线,在看一下高压板有没有电容鼓包,再就是屏坏了,没得搞了。

网友:
估计没得修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基本上屏坏居多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不好判断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LG的老塑料屏也有这个问题,每个灯条下面都贴有一条铝箔胶带,本意是屏蔽磁场干扰。但背光灯管老化后,会对屏蔽的铝箔胶带放电。解决办法是拆屏对灯管下的铝箔胶带进行接地处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屏挂了。不过没图

网友:
不会是背光坏了吧,电压不稳的